同一个警报信息在不同时间触发,如何全保留

楼主(2023-08-03):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同一个警报信息,在不同时间触发,哪怕一个小时内触发若干次,也要全部保留,不让它覆盖成只有一条警报信息,请问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实现的效果就是会按照触发时间记录下来  不会覆盖成一条 哪怕里面的报警内容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的效果就是会按照触发时间记录下来  不会覆盖成一条 哪怕里面的报警内容是一样的。 ...

你好,我这边报警显示里的相同警报内容会被最新触发时间的给覆盖,只保留最新的一条警报信息。我不知道您说的不会被覆盖是如何设置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好,我这边报警显示里的相同警报内容会被最新触发时间的给覆盖,只保留最新的一条警报信息。我不知道您说的不会被覆盖是如何设置的?请赐教,谢谢

            您好,可能知道原因了。您将“报警显示”元件更改为“事件显示”元件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能知道原因了。您将“报警显示”元件更改为“事件显示”元件看下效果。 ...

谢谢。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谢谢。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