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2IE里事件登录存储到U盘里,如何读取U盘历史数据?

楼主(2023-08-04):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现使用8102IE屏,客户想要保留每一条警报信息半年之久,以供后续查询,包括短时间内重复出现的警报也要留存,不能合并覆盖。现请教大家如下3个问题:
1)在事件登录窗口里勾选了“历史资料保存到U盘1或者2",这样能保证每一条警报信息都能被记录到U盘内吗?
2)假如能保存下来,操作人员能直接通过触摸屏读取到U盘内的历史资料吗?亦或是只能拔掉U盘,然后通过个人电脑读取U盘内容?
3)U盘保存的历史资料最长多少天?或者保存的最大容量到了,自动清除?

再次谢谢各位,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先保存在HMI,然后下载到U盘,按照天数来保存的……一天一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在HMI,然后下载到U盘,按照天数来保存的……一天一个表格

你好,历史资料不能直接保存在U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历史资料不能直接保存在U盘吗?

可以啊,但是你把U盘拿走了,后面报警就没记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你把U盘拿走了,后面报警就没记录了啊

你好,这也是我上面罗列出的问题之一。如果U盘一直插在屏上不去动它,能否直接通过触摸屏读取U盘内保存的历史资料?

网友:
你好,这也是我上面罗列出的问题之一。如果U盘一直插在屏上不去动它,能否直接通过触摸屏读取U盘内保存的历史资料?

您好  这个问题答案是可以的;
方式一:就是你说的 直接保存至U盘,屏上可以调取历史记录,也可以移除U盘拿到电脑上查看;唯一的问题就是在U盘移除期间,错开数据存储;
方式二:先保存至屏内,需要的时候,通过程序中设计备份元件,备份到U盘。
U盘要求:FAT32格式;32G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