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端怎么读取HMI中的历史数据?

楼主(2023-08-08):
如果要读取HMI中的历史数据,硬件接口是串口网口都支持吗?HMI需要怎么设置?PC端需要装什么软件?

网友:
历史数据?做个资料取样,然后以太网访问相应的文件夹吧,就是局域网的IP地址,威伦有这个介绍的FTP

网友:
自带有个Utility Manager,打开后选择传输,然后上传就可以了。你能下载到触摸屏,就证明你和触摸屏是联通的,可以上传上来。然后点击数据转换,有个easyconvert,将数据转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