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做过触摸屏连接MSI系统的类似案子

楼主(2023-08-08):
有没有大神做过触摸屏连接MSI系统的类似案子,MSI系统可以直接取触摸屏里的文件。

楼主:
搞错了是MES系统

网友A:
MES系统

            您好,据我所了解的来说,你应该要先确认一下MES系统走什么协议,确认好协议之后,和屏用此协议通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据我所了解的来说,你应该要先确认一下MES系统走什么协议,确认好协议之后,和屏用此协 ...

您好  了解了一下,客户那边不用走协议  能在指定文件夹里捞文件。问题就是怎样建立对应的文件夹。

网友:
您好  了解了一下,客户那边不用走协议  能在指定文件夹里捞文件。问题就是怎样建立对应的文件夹。

            您好,收到,那厂家可以提供这样的协助。您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后续有专人跟进讨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