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最新版的程序无法打开EBproV6.08.02.449_20230619

楼主(2023-08-11):
新换电脑,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版的程序EBproV6.08.02.449_20230619,安装后EasyBuilder Pro无法运行,也无报错提示,打开任务管理器发现多个(估计有十来个)相同的EasyBuilder任务,手动结束后还会不断的出来,只有重启电脑才行。或者切换到本地管理员账号下可以运行。
之前没换电脑前都是可以的。
电脑系统:win10  RAM:16G
使用环境:公司域网络,无管理员权限
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重装了软件还是一样

网友:
试试找到EB pro软件根目录,按附图圈示的2个选项调试看看情况。

楼主:
兼容性试过了,还是不行。
因为我在公司域内,所以没有管理员权限。
之前不用任何设置,安装好后就可以使用的。
现在换电脑后就打不开了,但是切换到本地管理员账号下可以正常打开。有点奇怪。

网友:
是有些奇怪,也有可能和现在电脑的某些软件冲突,被阻止了导致,可以请公司IT协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