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触摸屏上载程序后如何下载到TK6070iP上?

楼主(2023-08-11):
我直接用eb8000 下载后提示出错,然后白屏。
在Project Manager中模拟显示正确的界面。

网友A:
程序上传以后,需要在软件中将型号对应修改以后,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传以后,需要在软件中将型号对应修改以后,再下载。

不能反编译,更换设备时,只能讲原来的XOB文件直接下载。eb8000中是不能下载的。
我在Project manager 中进行下载,型号选择为:MT(TK)6000/8000 i Series或者MT(TK)6000/8000 iP/iQ/iH5 Series
没有其它更改型号的选项了。
直接选择的是MT(TK)6000/8000 iP/iQ/iH5 Series。
请教一般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您好  开启编程软件  然后通过工具——反编译,生成mtp后,才能修改HMI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开启编程软件  然后通过工具——反编译,生成mtp后,才能修改HMI型号。 ...

您好,因为设备故障,更换了设备型号为TK6070iP,上传的文件反编译需要密码,我们是终端客户,没有获取此密码,供货商的回复是程序也没有了,因此不能生成mtp。
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看到您的描述
不过这种情况下,这边也没有建议的办法了
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