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2IP外接U盘、电池问题

楼主(2023-08-18):
TK8072IP外接U盘问题,可以接多大的?支持U盘格式化的格式是什么?使用资料取样写在U盘之中如果U盘满了会有提示吗?
TK8072IP内部保持寄存器是由电池供电保存的吗?如果是,那电池寿命多久?如果是长期上电运行,仅周期性检修断电,电池寿命是多久?

网友:
TK8072IP外接U盘问题,可以接多大的?支持U盘格式化的格式是什么?使用资料取样写在U盘之中如果U盘满了会有提示吗?

32G以内含32G;格式是FAT32;会有空间不足的提示。
TK8072IP内部保持寄存器是由电池供电保存的吗?

不是,详见附件截图(来源EasyBuilder Pro使用手册_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