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后,画面全但是点击任何按钮无反应(画面切换...

楼主(2023-08-20):
程序下载后,画面全但是点击任何按钮无反应(画面切换也无反应),离线模拟都正常,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画面切换有隐藏条件?机器死机?还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
您好,也有可能是触控漂移或是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