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权限类别显示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23-08-22):
用户权限类别A,B,C,D,位状态无法触发,右有案例程序吗?

网友A:
程序中有内建窗口指示,可以参考下73号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有内建窗口指示,可以参考下73号窗口。

我需要要查看当前登录的用户状态。
使用过程中,发现已经登录成功了。但是还是无法操作元件,(不要和我说查看元件设置的用户等级,10年工作经验)

网友:
用户权限类别A,B,C,D,位状态无法触发?

“程序中有内建窗口指示,可以参考下73号窗口。”这是对此问题的回复。
我需要要查看当前登录的用户状态。

  我的看法是附图的检视地址。
使用过程中,发现已经登录成功了。但是还是无法操作元件

   需要查看程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