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1IE如何查看ip地址

楼主(2023-08-23):
还有触摸屏后面的4个拨码起什么作用,我知道欧姆龙的nb系列就是要拨触摸屏后的拨码开关的,但威纶通不清楚怎么使用,有大神知道怎么查ip吗?这款屏开机没有小此轮设置。新款的开机都能看道ip。

网友:
1.拨码开关的作用见附图;
2.需要将屏的齿轮显示出来查看ip。——(1)先看下第二个拨码开关是否在上面:如果在上面,断电复位即可显示;如果在下面,那就是程序中隐藏了。需要重下取消隐藏系统设定列的程序显示。(2)如果涉及到下载程序,不知道ip的情况下,就采用U盘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