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和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3-08-30):
哪位有视觉系统与触摸屏 联用的资料,要实现视觉的视频图像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个要怎么实现,如何选择触摸屏型号?

网友:
看到您的需求  接下来可以这样处理
获取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手机号码 将需求转交给专人讨论定方案
为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您也可以选择将这些信息还有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网友:
视觉一般不都是上位机吗,用个显示器不就行了,还便宜。

楼主:
之前见过一个设备,日本的,三菱plc 加三菱触摸屏,里面用了套视觉, 就是在触摸屏上同步显示视频,不是维纶触摸屏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设备,日本的,三菱plc 加三菱触摸屏,里面用了套视觉, 就是在触摸屏上同步显示视频,不是维纶触摸屏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您好,应是可以,不过确实这块应用目前还不广泛。所以可以进一步电联(信息给出可参考我一开始的回复)沟通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