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改为从站 数值控件不显示

楼主(2023-09-09):
将屏的模式改为modbus server  ,从主站变成从站模式。这是屏不主动发送获取数据的字段。
但此时数值元件也显示了,请问怎么让数值元件显示。因为我需要所有的显示都是由下位机发送显示的,屏被动接收即可。
另外做的触摸按键就不见了,屏触摸也不行,请问怎么调整让按键显示?

网友:
你就说你作为从站,上位机发到HMI的哪一个地址了?找到相应的LW和RW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