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HEX Addressing)通信数据转换 方式

楼主(2023-09-13):
我用MODBUS RTU (HEX Addressing)数据转换方式如何使用,4X    ABCD转CDAB,是不是我读回数值是42C90A3D转换成0A3D42C9,谢谢

网友A:
对的,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您的理解是正确的。

但我试过选和不选这个读数的是一样的,还有个地方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
但我试过选和不选这个读数的是一样的,还有个地方要注意的吗?谢谢

可以底层抓一下报文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