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如何读西门子1200地址?请赐教

楼主(2023-10-04):
我的目的就是让HMI上的两个位按钮去分别控制PLC地址中的设定速度,加或减10,我现在读pLC的写法好像是错的,编译不了,西门子的这个地址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怎么写,请大神入指点一下,谢谢!

PLC地址如下:

宏如下图所示,提示编译错误:

如下是宏指令:

bool a,b
float c,d
GetData(a,"HMI",LB,10,1)
GetData(b,"HMI",LB,11,1)
GetData(c,"PLC",DBDn6,0004,2,1)
if a==1 then
d=c+10
if b==1 then
d=c-10

网友:
不需要宏指令都可以,多状态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