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_SVR_100刷卡登录

楼主(2023-10-09):
手里有MT8121IE和cMT-SVR100的模块,客户要求都能实现刷卡登录,官方给的范例能实现MT的刷卡登录,但是cMT-SVR100中触发资料传输不能用LB,只能用PLB,宏指令不能读取PLW的值,无法中转,这个需要怎么解决,求帮助!

cMT的资料传输窗口

cMT的资料传输窗口

MT的资料传输窗口

MT的资料传输窗口

网友A:
可以用动作触发里面的数值变化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动作触发里面的数值变化来传输

您好,我测试了下,这里的资料传输可以实现把LW给到PLW,但是只能选窗口开启或关闭,不能多次触发,无法实现先注销后登录,谢谢了

网友:
给我做的话,就做在IE系列的,然后给个权限到CMT系列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测试了下,这里的资料传输可以实现把LW给到PLW,但是只能选窗口开启或关闭,不能多次触发,无法 ...

用动作触发窗口模式,选择数值变化,然后这个元件放在4号窗口,这样是可以,我有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