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服务器已断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0-14):
cmt的屏,跑codesys程序,hmi用build-in驱动连的codesys内核,不定时可能一两天一次,也可能一天一两次会出现设备服务器已断线弹窗。同一个批次的多套设备都有这问题。
另外屏幕设置有黑屏屏保,屏保+弹窗后,点击屏幕是连返回原先画面都做不到的,简直就是屏幕死机一样。
烦请解答下,这个设备服务器已断线首先是什么含义。

楼主:
是编程软件的Bug?
6.08.02的更新日志里最后一条
. [OMRON EtherNet/IP (NJ/NX Series)][OPC UA Client][Weintek Built-in CODESYS]
修正连接相关设备时,可能弹出 “设备服务器已断线”讯息并影响人机正常使用的问

网友:
您好  对应看下如下说明:
异常说明
使用介于影响范围内的 EasyBuilder Pro 版本所编译的工程文件,且工程文件中存在
下列 PLC 驱动,即有可能发生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跳出 [设备服务器已断线] 的错误
信息让 HMI 无法正常使用:
1. OMRON EtherNet/IP (NJ/NX Series)。
2. OPC UA Client – 更新模式选择订阅。
3. Weintek Built-in CODESYS。
解决方法
请采取以下其中一种方案即可避免问题。
1. 将设备的通讯延时设定为 10ms 以上。
2. 更新 EasyBuilder Pro 的版本至 V6.08.01.577 / V6.08.02.447 或更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