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个通信问题?????

楼主(2023-10-18):
威纶通HMI设置为modbus Server,配置正确无误。现有两个客户端(tcp Client)透过HMI来读取PLC设备的数据,发现经常会收到错误的数据,利用调试助手模拟现象,也发现有数据错误的现象,那位大佬指导指导,这是怎么回事?问过威纶通官方客服,不了了之了。最后都不回复我的问题了!!!!!!!!!!!

威纶通设置为Modbus Server类型

威纶通设置为Modbus Server类型

同一条任务会出现数据异常

同一条任务会出现数据异常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官方客服接收到  应该会为您转交对应区域技术做跟进的
请将您的信息(贵姓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含区域)给一下过来 做一下核实
为了信息保密性 可以选择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如果官方客服接收到  应该会为您转交对应区域技术做跟进的
请将您的信息(贵姓  手机号码  单 ...

一发邮件,可是你们官方也不处理啊!这都快半个月了,后面还挂我电话!!!

网友:
您好 陈工
邮件已经接收
已做对应反馈
会尽快跟进处理的
您请放心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一次过的
FX3U做威纶通MODBUS TCP Server(网络连接HMI,然后串口连接3U,把3U变成mobus TCP服务器)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84y1d7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