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2iE用U盘下载程序时无法输入密码

楼主(2023-10-25):
在虚拟键盘上输入密码,点击只能听见声音,但是输入框没有相应数字显示,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先用触控工具(如触控笔,手指也可以)定位至Password输入框,当有光标闪动的时候,再用键盘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触控工具(如触控笔,手指也可以)定位至Password输入框,当有光标闪动的时候,再用键盘输入密码 ...

定位到输入框,再用键盘试过了没用;把屏幕校准后再输入密码就输入进去了。

网友:
定位到输入框,再用键盘试过了没用;把屏幕校准后再输入密码就输入进去了。

             OK  收到解决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