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2IP进行资料取样的问题

楼主(2023-10-26):
使用了资料取样功能,并存到U盘中,有些问题

楼主:
保存的数据可不可以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楼主:
或者使用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看到最后一行或者可以自动跳转至前一天

网友:
先保存在触摸屏,需要再导出

网友:
TK8072IP进行资料取样

            您好,可以用历史控制地址配合项目选单,按日期进行查询。
           可参考官网范例【范例程序下载】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