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菱FX5S通讯

楼主(2023-11-04):
请教各位,TK8072IP连接三菱FX5S自带以太网口通讯不上,PLC设备型号选择也没有FX5S,试过选FX5U也不行,不知哪位有没有用过FX5S,烦请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
FX5S的底层协议和FX5U一样,所以当下在我们这边就选择FX5U驱动,参数设置参考一下连接手册。

网友(2024-12-16):
怎么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