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登录用户和趋势曲线问题

楼主(2023-11-25):
这次用的是cMT2129X,我要限制一个参数设置画面的使用,只有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我就用了:
1:一个功能按钮——打开基本画面——定位到参数设置画面——再选择安全——里面选择用户限制类别为A。
2:为了登录,我再用了一个功能按钮——弹出画面——选择70login/Logout——模拟会弹出对话框,但是我选择user1用户,密码1,结果提示错误?我选择超级用户admin,输入密码111111,还是提示错误。这是为什么?我该怎么登录?
我看了说明书,帮助手册,说的很复杂。我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到底威纶通在登录啥?怎么使用?也就是基本安全登录的思路。以前用其他触摸屏,我想要进入某个画面,只要在切换画面的按钮中选择必须输入密码即可实现限制功能。
以前用威纶通只是简单的显示,没有用过登录和限制功能。

另外趋势曲线画面中,只能选择一个通道一个变量的曲线吗?怎么做才能在一个曲线画面中,同时显示两条曲线?

网友A:
嫌弃它的登录麻烦,那就自己做弹窗,然后密码正确跳转即可,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弃它的登录麻烦,那就自己做弹窗,然后密码正确跳转即可,不是难事。

谢谢,我不是嫌弃麻烦。但是为什么密码会错误呢?都是默认的账户密码啊。

楼主:
在趋势图元件属性界面中,无论我怎么选择“资料取样元件索引”,在通道里面,都只能显示通道1,最后只能显示一条曲线。
但是我打开软件自带的DEMO工程,里面第91个画面中就有趋势曲线,这里只要选取了索引为3的资料取样,在通道中就可以显示3个通道,也就是可以显示3条曲线了。
这里还有一个BUG,在DEMO中,如果选择了索引为2的资料取样,则通道中只显示一个通道,也就是只有1条曲线,只能选择索引为3时,通道里面,才能显示3个通道,为什么?
我把DEMO项目研究了一下午,两个项目反复对比设置,仍然不得其解。哎呀,太痛苦了。我做错了什么?

下面图形中是同一个软件,打开不同项目,居然主要界面不一样?

楼主:
打了400电话,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1:登录报错的问题。
是因为选择了高级安全模式,所以离线模拟可能会报错,但是触摸屏真机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次用的cMT2129X型号,只能用高级安全模式,那个一般模式是灰色的,不可用?
2:趋势曲线只能显示一条曲线。
是因为在增加取样点时,在资料取样栏目中,一个“编号”就是一个通道,要显示多个曲线,只能在同一个通道里面增加。在一个通道里面,有一个数据来源,在数据来源中增加多个变量才可以。

网友:
好的   收到您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