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故障

楼主(2023-12-05):
触摸屏误下载了不符合的型号程序 进不了系统画面  ip地址是动态的  触摸屏连接网线收不到触摸屏 (按名称搜索所有设备),能怎么重新刷入正确的程序?除了用一只路由器重新给触摸屏分配ip  在没有添加设备的情况下可以下载新程序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条件采用U盘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条件采用U盘下载程序。

错误型号的程序 把u盘下载程序关闭了 需要进入画面打开,才能识别u盘下载程序 ,插入弹不出下载画面

网友(2024-04-25):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碰到的情况也是U盘下载关闭了,ip是DHCP,但是用路由器读出来是0.0.0.0  然后打开背板短接sw 1 2 脚 恢复出厂设置 ,报错 update os file failed !!!

网友:
型号是MT8106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