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触摸屏程序时显不com.e30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12):
下载触摸屏程序时显不com.e30出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屏的IP电脑可以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IP电脑可以拼通吗?

可以拼通的

网友A:
可以换根网线试试 或是 通过U盘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根网线试试 或是 通过U盘下载程序。

U盘下载可以,但总不能拆下触摸屏来用U盘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根网线试试 或是 通过U盘下载程序。

网线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