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59X项目选单中字体尺寸怎么更改呢?

楼主(2023-12-17):
CMT2159X项目选单中字体尺寸怎么更改呢?

网友A:
1.图片1中的字体尺寸选择“与标签尺寸相同”;
2.再在标签选项下设置尺寸。

楼主:
做了一个月份选择,项目菜单字体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片1中的字体尺寸选择“与标签尺寸相同”;
2.再在标签选项下设置尺寸。 ...

但是那样的话,12个选项就不能完全显示出来
现在的情况是:
1、选择固定字体,字体大小不能设
2、选择与标签尺寸相同,弹出的界面高度不可调,并没有下拉栏

网友:
但是那样的话,12个选项就不能完全显示出来
现在的情况是:
1、选择固定字体,字体大小不能设
2、选择与标签尺寸相同,弹出的界面高度不可调

       是的,我也看到如此。我尝试调试,参数效果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