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下载到真机,还是出现密码错误?

楼主(2023-12-18):
最近项目遇到两个问题
1:项目下载到真机,和模拟时一样,还是会出现密码错误。我是按照B站视频做的登录,为什么会提示密码错误,我没有更改过密码啊。连admin的111111都提示错误;
2:每次打开链接的页面,页面打开后,链接有设备点的那些图框,要过几秒钟才会出现。总体感觉感觉就是打开画面很慢。没有链接设备点的画图,则打开很快。

网友A:
1:项目下载到真机,和模拟时一样,还是会出现密码错误。我是按照B站视频做的登录,为什么会提示密码错误,我没有更改过密码啊。连admin的111111都提示错误;

             这个现象,还是检查下程序;
2:每次打开链接的页面,页面打开后,链接有设备点的那些图框,要过几秒钟才会出现。总体感觉感觉就是打开画面很慢。没有链接设备点的画图,则打开很快。

             可以试下“快速显示模式”参数,位置见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还是检查下程序;

好的,谢谢版主。
有没有登录例程可以借鉴呢?是因为我学习的视频版本比较老了,现在做法不同了?

网友:
他们官网上有很多范例程序下载,什么功能都有,你可以上去找找看  https://www.weinview.cn/download.aspx?nid=31&typeid=95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
有没有登录例程可以借鉴呢?是因为我学习的视频版本比较老了,现在做法不同了?

           高级安全模式密码 有内置70号开始的模板窗口 可以结合此视频看一看
高级安全模式视频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安全模式密码 有内置70号开始的模板窗口 可以结合此视频看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