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CODESYS标签时的ARRAY类型的下标问题

楼主(2023-12-20):
汇川定义的数组在数组下标大于0时, 想问一下为什么导入后的元件地址选择不是从正确的下标开始?
之前用欧姆龙PLC时是能够从定义的下标值开始的

这个ArrayDim的标签属性里有定义minrange="100", 但是触摸屏里面的内容是包括0~99的这段选择的.
如果我这种变量定义的是ARRAY[10000 .. 10050] OF INT,就会多出10000个无效的选择.然后在打开选择页时可能会窗口崩溃.

用欧姆龙的标签时倒是显示正常,下标也正常识别。

网友:
Codesys的数组标签导入,目前还是建议从0开始。
后续应该会拓宽此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