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权限怎么做?

楼主(2023-12-21):
点击参数按钮直接弹出密码框输入密码正确可以进入。不是利用第7个页面那种

网友:
若是一般模式  此需求可以参考官网的这个范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若是高级安全模式   有内置70号开始的模板窗口 可以结合此视频看一看高级安全模式

楼主:
是点击参数弹出密码对话框,密码正确进入参数设置页面

网友:
大概这样的吗??
威纶通弹窗输入密码(系统时间密码)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f9ea404d49b3e1ce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