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S300如何连接TK6071IP

楼主(2023-12-25):
我在网上见过有人连接成功,实际操作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各位

网友:
变频器的内部的暂存器与中间继电器如何对应人机

           您好  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A:
接线,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参数,设置……

接线没有问题,只有3根线    人机的1   -   2   +    5GND       变频器的SG+   SG-     GND    与之相对应,关键是变频器的内部的暂存器与中间继电器如何对应人机,信捷的屏幕我做成功了,威纶的还是第一次

网友:
你信捷都成功了,那地址也是差不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