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移动图形和动画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27):
我有个画面是提升机运行的界面,想根据PLC变量来让画面中提升机图形运动,具体如下
提升机运行变量是个INT,97-143的范围数值
提升机有两个状态,有货和无货,是PLC里的另一个bool变量
HMI中的移动图形和动画都试过了,没有很好的实现,请教各位工友如何让实现该功能,谢谢

红框内是提升机运行区域,要求会在这个范围内跟随变量值上下移动

红框内是提升机运行区域,要求会在这个范围内跟随变量值上下移动

网友:
根据所提需求,我的看法是用移动图形做
不过控制状态变化需要更改为字地址,填入移动图形的控制地址中,控制地址的下一个地址再控制位置移动。
我尝试的配置如图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