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切换页面

楼主(2024-01-10):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Temp = 0
    SetData(Temp,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Temp, "Local HMI", LB, 1, 1)

    short page
    select case page
    case 0
        page = 11

    case 1
        page = 12

    end select
    SetData(page,"Local HMI",LW,0,1)
end macro_command

帮看看是什么问题运行点击按钮不切换

网友:
你是不是要先添加一条PLC控制, 把LW0作为切换页面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