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有没有安全移除U盘的寄存器

楼主(2024-01-29):
从触摸屏上直接拔下U盘后, 插到电脑上总会提醒U盘有问题, 需要修复驱动器, 请问是否有安全拔移除U盘的相关操作.

网友A:
拿一个带闪灯的U盘就行,不闪灯就是不读写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带闪灯的U盘就行,不闪灯就是不读写内存了

不读写拔除, 还是会出现此情况, 只是不会出现文件损坏.
而且也不能规定客户使用什么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