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地址索引能不能改一下方案

楼主(2024-02-07):
读写大批量位地址, 想用索引方式, 比如 读写plc的 m1000以后, 想根据滚动条, 读写可以可改为 m1001  m1002   m003........., 但是, 这个索引寄存器, 只能一次改一个字的方法, 改为  m1016, m1032 等,能不能软件再次更新时, 把这个位地址索引的办法, 改一下。

网友:
确实如此
目前来说的话,OMRON NJ以及Codesys已支持
请知悉

网友(2024-04-03):
楼主可找到合适的办法,目前也有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能否告知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