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扫出二维码只显示后面几位

楼主(2024-02-20):
扫码枪扫出二维码只显示后面几位,前面数据都丢掉了。

网友:
1.将程序打包上传看下参数配置;(可以只涉及驱动,还有条码显示元件)
2.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
用的什么扫描枪,可能需要修改一下扫描枪的参数。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二维码内容长了会拆分成2部分传输,前面的就被缓存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