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sys与威纶通屏幕通讯

楼主(2024-02-22):
codesys与威纶通屏幕使用 codesys v3标签通讯 无法获取标签是什么原因?

设置

设置

扫描到PLC地址

扫描到PLC地址

楼主:
设置好导入标签成功后,选择获取标签然后程序就闪退了。不选择触摸屏也没有通讯上。

网友A:
试试“设置”中的通讯协议换成第3个看看效果

楼主:
已经搞定了,将用户登录信息删除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设置”中的通讯协议换成第3个看看效果

4个都试了 不行,RUNTIME安全策略里面设置成 可选用户管理 然后删除登录信息就OK了。

网友:
好的  收到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