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K8071I触摸屏和西门子1200 配方问题

楼主(2024-02-23):
TK8071I触摸屏和西门子1200PLC
选择符号地址模式   触摸屏上做配方,触摸屏上资料传输按钮和1200PLC如何对应 ,1200PLC上变量如何建立?

网友A:
这个型号,应该是用RW地址加偏移做的配方?
资料传输元件上设定来源(勾选索引)和目标的起始地址,设定好传输数量(一般是一组的数量)
附一个程序参考(PLC驱动自行修改,原理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应该是用RW地址加偏移做的配方?
资料传输元件上设定来源(勾选索引)和目标的起始地址,设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