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模式,自动注销时怎么可以同时转到登陆页面?

楼主(2024-02-26):
一般模式,自动注销时怎么可以同时转到登陆页面?

网友:
在注销按钮之下,增加一个切换页面按钮,就可以切换到登录界面了啊

楼主:
注销按钮下加的话,要按了注销才会切换,自动注销不会切换

网友:
如果是系统参数设置下面的自动注销项的话,并没有直接信号给出
可以宏指令中判断下密码相关地址   再结合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网友A:
好的,已经做出来,仅供参考
威纶通自动注销返回第10页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y421z7S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已经做出来,仅供参考
威纶通自动注销返回第10页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

这是怎么实现的呀?

楼主:
设备一个屏幕保护窗口就可以了,最好屏幕保护时间与自动注销时间设置一样

网友:
设备一个屏幕保护窗口就可以了,最好屏幕保护时间与自动注销时间设置一样

            收到分享  这个实现思路好 简单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