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断线

楼主(2024-02-27):
触摸屏
型号:CMT3105X
报错:发生严重错误,ID3,请与客户服务联系
问题:程序编译后,下载进触摸屏出现报错,重新把编译前原文件下载,触摸屏恢复原先

网友:
程序编译后,下载进触摸屏出现报错,重新把编译前原文件下载,触摸屏恢复原先

这个过程,是使用的同台电脑吗?电脑操作系统是什么语言?
把原文件下载,具体是怎么样的下载操作方式,有没有再次经过软件编译。
这是疑问一
然后可以把使用的pro软件具体版本还有下载报错程序中的HMI机型 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