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24-03-02):
步科ED620伺服 怎么和威纶通触摸屏 RS485 MODBUS 通讯 ?ED伺服 地址里有个子地址,不知道触摸屏里怎么填

网友A:
什么子地址?在触摸屏直接选择modbus RTU格式就行啦,然后其他的通讯格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子地址?在触摸屏直接选择modbus RTU格式就行啦,然后其他的通讯格式一致 ...

截了个图

网友:
这大概就是RTU地址了吧

楼主:
这个里面要怎么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