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24-03-05):
背景都变黑了,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找到威纶通的安装目录之下的DisplaySetting,然后双击选择第2个,确定后重启软件就行。不能上传图片,我没办法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威纶通的安装目录之下的DisplaySetting,然后双击选择第2个,确定后重启软件就行。不能上传图片,我没 ...

好了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