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72ip触摸屏跟台达B2伺服通过485通讯device no responsha...

楼主(2024-03-06):
触摸屏跟伺服直接通过485通讯,屏上一直出现“Device no response”,并且是闪烁的。排查过两边485的针脚,通讯设置都没发现问题。不知道是哪里不对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建议排查方向:
新建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做一个地址对应,
1.如果正常,考虑之前程序地址对应问题;
2.如果一样的现象,考虑干扰。

网友:
1,接线图
2,参数设置
3,是否开启这个通讯功能

楼主:
感谢提醒!简单的程序运行是没问题的,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这个报错页面。
我的程序是,“开始”按钮按下,打开伺服启动和内部速度1。“停止”则关闭伺服和内部速度1.
然后做一个数值框来写入需要的速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速度写不进去,这个内部速度的地址里一直是1000这个数,怎么改也改不了,写不进去。请教下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