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台MT8106IP,通过485接口可以连接几个modbus设备?

楼主(2024-03-07):
请问1台MT8106IP,通过485接口可以连接几个modbus传感器?

网友A:
Modbus的rs485支持轮询,设置不同站号,理论一个串口可以并联32左右个设备(同个型号),但实际受干扰等因素影响需要实际测试。
根据情况,中间可以增加rs485集线器来增加连接台数。

网友(2024-05-01):
引用 网友A:
Modbus的rs485支持轮询,设置不同站号,理论一个串口可以并联32左右个设备(同个型号),但实际受干扰 ...

你好,有没有案例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设置参数说明,大家可以参考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