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59X如何设置密码保护?

楼主(2024-03-12):
求教:CMT2159X如何设置密码保护?原来MT6071IE用一般模式可以用,屏幕转成CMT2159X就用不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软件有内置模板
在70——74号窗口。
同时可以看一看我们官网的视频讲解19.用户管理---高级安全模式_EasyBuilder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有内置模板
在70——74号窗口。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在70号画面窗口中,输入密码弹不出键盘,电脑上键盘模拟输入,密码不认。
我新建了一个空的CMT2159X屏幕程序,把所有键盘50-90窗口导入到原屏幕程序中,输入密码调用67窗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