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MT6071ie程序转换成MT8072ie问题

楼主(2024-03-12):
原来使用的是MT6071ie,因为停产,只能更换成MT8072ie,但程序在转换过程中,提示地址LB-9036不存在,请问怎么解决?
另外还,提示未安装的字体:细明体,怎么安装这个字体?

字体问题

字体问题

LB-9036

LB-9036

网友A:
第一张截图  右侧选择一个中文字体,点确定
第二张截图  选择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截图  右侧选择一个中文字体,点确定
第二张截图  选择关闭

地址LB9036主要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是否和PLC程序有关联?编译时无法通过,设置位LB9037是否可以?

网友:
地址LB9036主要的作用是什么?不知道是否和PLC程序有关联?编译时无法通过,设置位LB9037是否可以?

仔细看您上传的第二张图的内容,里面显示了LB9036的作用;并且告知了不支援现在机型,那么,编译不通过的时候,双击错误内容指向到对应元件,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