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程

楼主(2024-03-13):
请教:在创建排程程序时,时间设置时选用地址方式时,怎样进行设置,有没有示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官网有教程【范例程序下载】D08.排程器示例,软件编程的时候,点击右下角的帮助,也有对应的文字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