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

楼主(2024-03-14):
请教:当我用排程中的时间限制,常数来实现把目标位lb0接通,如果我启动时间更新后,开始时间到,lb0接通,但忘记开启启动结束功能,当结束时间到后,目标位lb0就一直接通,这种情况怎样关闭lb0,另外,排程中的限制功能有何作用,怎样使用,谢谢!

网友:
请教:当我用排程中的时间限制,常数来实现把目标位lb0接通,如果我启动时间更新后,开始时间到,lb0接通,但忘记开启启动结束功能,当结束时间到后,目标位lb0就一直接通,这种情况怎样关闭lb0

          您好,其实您提的这个需求,我不是百分百理解了,加以我自己的揣摩,给出几个方向您看看:
1.如果编程前,提前考虑到了忘记开启启动结束功能,基本还是可以避免忘记设置的,因为开始和结束是在一个设置页面的;
2.在1的情况下,如果还是担心有忘记的可能,自己可以做一个给这个位复位的按钮;
3.如果是已经编好程序的情况下,一般这个位是PLC的位可能大些,可以考虑PLC端复位。
排程中的限制功能有何作用,怎样使用

作用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