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

楼主(2024-03-18):
请教,我用RW600通过地址的方式来实现对LBO接通的排程控制,控制(0,更新时间)地址为rw-bit 0060000,读取完成指示灯rw-bit  0060200,读取错误位rw-bit 0060201,结束开启开关rw-bit 0060400,开始时间周日-周6分别是rw-bit0060600-0060607,时分秒分别是,rw608,rw610,rw612,结束时间周日-周6分别是rw0061400-rw0061407,时分秒为rw616,rw618,rw620,程序下载后,运行时读取完成灯不亮,时间到后lb0也不动作,不知啥原因,谢谢指点!

网友A:
程序离线模拟是否正常?
如果也是这样的现象,可以考虑将程序上传。

网友:
没有程序没有截图,我也看不懂你想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离线模拟是否正常?
如果也是这样的现象,可以考虑将程序上传。 ...

您好,离线不正常,程序下载到屏后,包括读取灯不亮,读取错误也不亮,时间到后lb0无反应。是否是rw600 的地址表示错误,地址应该是加2,控制0(更新时间)rw-bit0060000,读取完成灯rw-bit0060200,读取错误rw-bit0060201,开启结束rw-bit0060400,开始星期日-周6,rw-bit0060600-006007,时分秒对应为rw608,610,612,结束星期日-周6rw-bit61400-0061407,时分秒rw616,618,620.其它地方应该不会错。程序的目的是利用rw600作为以地址的方式来实现对lb0的接通控制(排程)。谢谢!

网友:
您好,离线不正常,程序下载到屏后,包括读取灯不亮,读取错误也不亮,时间到后lb0无反应。是否是rw600 的地址表示错误,地址应该是加2,控制0(更新时间)rw-bit0060000,读取完成灯rw-bit0060200,读取错误rw-bit0060201,开启结束rw-bit0060400,开始星期日-周6,rw-bit0060600-006007,时分秒对应为rw608,610,612,结束星期日-周6rw-bit61400-0061407,时分秒rw616,618,620.其它地方应该不会错。程序的目的是利用rw600作为以地址的方式来实现对lb0的接通控制(排程)。谢谢!

           您好,您的这个考虑点是对的,格式见下附图,其实软件中也可以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