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钮互锁用宏指令怎么做

楼主(2024-03-19):
各位:请教下,我现在触摸屏上20个按钮,还有一个总按钮

1,按下总按钮,1#--20#按钮复位
2,1#--20#按钮只要有一个按钮按下,总按钮就复位

我现在做的,第一点可以做到,但是做的第二点的时候,不行,只要总按钮是ON的状态,1#--20#无法长时间按下,帮忙看看哪里问题吧?

bool b=1,c=0,quanxuan,a11,a12,a13,a14,a15,a16,a17,a18,a19,a20,a21,a22,a23,a24,a25,a26,a27,a28,a29,a30

GetData(quanxuan, "Local HMI", LB, 400, 1)

if quanxuan==1 then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1,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2,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3,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4,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5,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6,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7,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8,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09,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0,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1,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2,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3,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4,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5,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6,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7,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8,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19,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320, 1)

end if

以上是按下总按钮后1#--20#按钮全部复位,这个是OK了

但是以下的,不行呢,哪里问题啊

GetData(a11, "Local HMI", LB, 301, 1)
GetData(a12, "Local HMI", LB, 302, 1)
GetData(a13, "Local HMI", LB, 303, 1)
GetData(a14, "Local HMI", LB, 304, 1)
GetData(a15, "Local HMI", LB, 305, 1)
GetData(a16, "Local HMI", LB, 306, 1)
GetData(a17, "Local HMI", LB, 307, 1)
GetData(a18, "Local HMI", LB, 308, 1)
GetData(a19, "Local HMI", LB, 309, 1)
GetData(a20, "Local HMI", LB, 310, 1)
GetData(a21, "Local HMI", LB, 311, 1)
GetData(a22, "Local HMI", LB, 312, 1)
GetData(a23, "Local HMI", LB, 313, 1)
GetData(a24, "Local HMI", LB, 314, 1)
GetData(a25, "Local HMI", LB, 315, 1)
GetData(a26, "Local HMI", LB, 316, 1)
GetData(a27, "Local HMI", LB, 317, 1)
GetData(a28, "Local HMI", LB, 318, 1)
GetData(a29, "Local HMI", LB, 319, 1)
GetData(a30, "Local HMI", LB, 320, 1)

if a11==1 or a12==1 or a13==1 or a14==1 or a15==1 or a16==1 or a17==1 or a18==1 or a19==1 or a20==1 or a21==1 or a22==1 or a23==1 or a24==1 or a25==1 or a26==1 or a27==1 or a28==1 or a29==1 or a30==1 then

SetData(c, "Local HMI", LB, 400, 1)

end if

因为在我的总按钮按下之后,宏指令就一直执行前的程序了,导致我的1#--20#按钮一按下就会复位。

楼主:
可以了,把这两个做成两个宏,不要做成周期触发,做成按钮按下触发,每个按钮都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 ,想了一个多小时,确实很难
威纶通按钮之间互锁和复位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6421F7PT/

楼主:
谢谢,搞定了,不用这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