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互锁求助

楼主(2024-03-27):
技术要求:9个按钮开关,如果按下其中任何1个,其它8个就禁止操作。现在是用PLC程序实现互锁。求助用宏指令怎么完成。请朋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可以用宏指令做,不过还是比较复杂的,以下是测试视频
威纶通按下一个按钮,其他按钮不能操作互锁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f9ea404d49b3e1ce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用宏指令做,不过还是比较复杂的,以下是测试视频
威纶通按下一个按钮,其他按钮不能操作互锁_哔哩哔 ...

感谢朋友的跟贴,这个功能研究得可以实现了。我也是用宏指令写的

楼主:
终于把这个功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