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

楼主(2024-03-27):
MT8072触摸屏输入框怎样添加单位符号?

网友:
您好  如图所示

网友(2025-06-20):
32bit-float 数值类型的单位怎么添加单位

网友:
非cMT系列的32 bit float格式不支持此方法,此选项选择不到;如果单位固定在最后的话 建议可以手动做文字元件放置在数值元件边上;
cMT系列的32 bit float格式支持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