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P趋势图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8):
       我用MT8071IP与温湿度模块通信,获取温湿度的原始值,然后通过趋势图显示出来。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温湿度原始值比大100倍,数值显示的时候可直接用指定小数位数的方式来显示实际值。但是在趋势图中Y轴坐标轴数值没有类似缩放功能,如果直接使用原始值来进行趋势显示,则Y轴刻度值要比实际值大100倍。
      因此我用宏指令把原始值转换成浮点数,再除以100,得到真实值。然后,我用这两个真实值进行资料取样,绘制趋势图。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温湿度曲线在同一个趋势图中,只有排在第一位的曲线显示正常,另外一条曲线显示不正常,几乎贴着X轴。温湿度的范围都是在0~100内。后面我把显示不正常的曲线的寄存器地址换到前面(资料取样是连续地址),则显示正常,原先显示正常的曲线则显示不正常了。
     不知是我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A:
我用MT8071IP与温湿度模块通信,获取温湿度的原始值,然后通过趋势图显示出来。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温湿度原始值比大100倍,数值显示的时候可直接用指定小数位数的方式来显示实际值。但是在趋势图中Y轴坐标轴数值没有类似缩放功能,如果直接使用原始值来进行趋势显示,则Y轴刻度值要比实际值大100倍。

         您好,这里的原因应该是数值显示元件设置的小数点后位数,显示出了假小数;而格式是整型,所以底层交互的还是整形数据。那么,资料取样中取出来的就是整形数据。
         您的解决思路也是可行的,至于现在产生的异常不够直观,也无法直接找到原因。
         建议程序上传,程序保密的话,也可以选择将程序以及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里的原因应该是数值显示元件设置的小数点后位数,显示出了假小数;而格式是整型,所以底 ...

您好,已发邮件,请您抽空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下面是我的整型转浮点数宏指令,也请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short A1=0,A2=0
float B1=0,B2=0
float C1=0,C2=0
GetData(A1,"HMI",LW,0,1)
B1=A1
C1=B1/100
SetData(C1,"HMI",LW,4,1)

GetData(A2,"HMI",LW,1,1)
B2=A2
C2=B2/100
SetData(C2,"HMI",LW,6,1)